差点被整死的宏基V5-431

楼主(2019-06-04):
时间有限就没整理图片,说下维修经验:
裸板插电0.17A,3V 5V瞬间出来又没了,公共点电压也正常,换过待机滤波电容,刷过BIOS,加焊过桥,以为是铁板一块,无意测得保护隔离G极居然19V,才知道原来保隔都没过,测6脚ACDET0.2V,最后罪魁祸首是电池接口下面的胶纸粘着ACDET的分压电阻漏电了,换掉电阻就可以了

网友:
学习了 大家共享

网友:
多研究下 还是有机会的

网友:
    宏基V5-431,那就是通病导致的  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高手  厉害了   绝壁修到心态爆炸

网友:
这个是不是假公共点?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???

网友:
看来 如果我修也会走进胡同,一看裸板待机就0.17A不是待机出问题就是已经触发了。
谢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像各位大佬学习学习,感谢你的慷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