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5-5577游匣 不认声卡无声音

楼主(2019-06-04):
先吐槽这声卡真特么贵

换完之后,依旧是没有声卡不认设备。

这机器无图纸,声卡在小板上通过软排连接。
先从供电搞起吧,这机器无图,论坛搜了一张声卡的pdf,还真有,感谢平台,感谢无私分享的大神们。

声卡1脚,dvdd1测得2.0v,根据图纸应该是3.3v。
跑线寻找来源。

为了方便测量,扒皮了,排线坏了,正好是3.3v_run。可能这路供电电流较大,但是只有一根线连接的缘故吧,就是那根黄色的线。这个有可能会成为通病,尤其是喜欢大声听音乐的那种。以后大家如果修到这种机型,不妨参考一下。

网友A:
也就是排线中的声卡3.3V供电线路问题引起供电不足,换排线能解决问题是吧

网友B:
迅维太强大了 什么都有 牛逼

网友C:
好贴,这种隐藏的故障真要好好的查才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也就是排线中的声卡3.3V供电线路问题引起供电不足,换排线能解决问题是吧

对,就是换排线能解决,发帖的目的,是少让大家走弯路。直击要害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迅维太强大了 什么都有 牛逼

牛逼,哈拉少啊,哈哈哈哈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好贴,这种隐藏的故障真要好好的查才行。

对,好好的查,检查很重要。

网友:
有些问题是挺蛋疼的

网友:
我最怕修声卡了,一般都修不好呀

网友D:
就是不知道声卡的工作条件,都修不出来呀

网友:
这盲修 可算厉害了,                     直击要害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就是不知道声卡的工作条件,都修不出来呀

多研究研究教程,多看看帖子,相信你一定能搞定。

网友:
迅维论坛真的是个好地方   教会了我修很多台笔记本  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 哈哈

网友E:
前一阵也碰到一台,能识别声卡但声音有噪音,重新插拔之后解决,这机器真的设计有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前一阵也碰到一台,能识别声卡但声音有噪音,重新插拔之后解决,这机器真的设计有问题。

对对,以后这种问题会更多,估计很有可能成为通病。

网友:
有图纸比较好修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对你的表笔感兴趣,推个链接来

网友:
我也很少测条件,上来就动手

网友(2020-10-14):
哦,排线引起的供电不足,修机器就要有这种精神

网友(2021-04-26):
我今天也碰到一个这个比较比恩无声音,提示无任何输出设备,估计和你的问题一样

网友:
迅维论坛真的是个好地方 教会了我修很多台笔记本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

网友(2022-03-28):
怕排线是容易出问题,我也碰到一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