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碁4752zg笔记本能开机,无显示

楼主(2019-06-04):
一台宏碁4752zg笔记本插电按开关键能开机,插维修卡显示主板正常无故障,侧量各处电圧均正常,可就是显示不了,无光无图,以为是显示屏有问题.拆下显示屏和主板再通电开机还是不行,当手无意中触碰到显卡背后电路板上的某部分原件时,显示屏突然亮了,恢复了正常显示,当关机后又开机还是不显示,用手再触碰该处时又正常显示,反复几次后找到了电路板上的电位点,测量电压只有0.2v左右,当手指触碰到表笔尖时,电压从0,2v慢慢上升到0.5v时,这时显示屏亮了,该点电压也就稳定在1.3v左右,反复几次都是如此,由此估计是显卡电压供应不足的软故障而造成不能工作,于是我用一个100k电阻焊在该点上,另一端焊接在1.8v电圧的点上,开机约一分钟后,不用手触屏幕亮了,我想显示时间太长,于是把1.8v点焊下再焊到3.33v的点上,开机再试,屏幕立马点亮,工作正常,
请教各位大师,这是属于显卡的软故障吗

网友(2019-08-14):
楼主要是能用图片就不用打字这么幸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