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50C不开机不过保隔

楼主(2019-06-04):
故障描述:E450单电池可以开机,单电源不能开机。
维修经过:经检测电源模式不过保护隔离。PQ21击穿更换PQ21后仍然不过,
                 测PQ20G级无电压。file:///C:\Users\Administrator\AppData\Roaming\Tencent\Users\174660618\QQ\WinTemp\RichOle\OOK8{Z{[JCKEALJ9QJ)R0TR.png
                 找到充放电芯片BQ24780 测试如下28脚VCC有19V,6脚ACDET2.5V,4脚AVDRV0V。4脚电压不正常。正常在24V左右
                 换芯片问题依旧。拆除PD20通电,24V正常此时供电点电压正常了故障消失。后测量PQ44发现DS正反向都有阻值。PQ44损坏。

联想E450C NM-A211 A221.pdf

网友:
这种情况应该是某个电流过大击穿然后保护了吧

网友:
楼主一下就长到问题了,要好好学习呀

网友:
直捣黄龙    秒的不错

网友:
这个故障上次 也修过一个,不过它的是因为后级EC短路引起的充电电路这边大电流烧毁。PD20直接烧个洞

网友:
有图分析一目了然,思路清晰。

网友:
最喜欢这种贴子,查信号及电路的能让人涨经验

网友:
楼主再贴一张完整的充放电芯片BQ24780 及周边的截图就更好了

网友:
分析的很透彻,思路清晰,我等小白学到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大神都是简单明了,没有长篇大论

网友:
我记得很多板子用的24780   需要上大电池 才可过隔离

网友:
这个情况也修过,不过楼主一下就找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