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A1398 改集显

楼主(2019-06-04):
A1398 2013款 820-3332-A 开机黑屏,测无显卡供电,显卡通病,可改集显无需改动电路,刷集显bios,先备份BIOS,刷集显bios需要自己改ME, 不然进系统会卡。
不会改ME  SN的上网找。

A1398 G.rar

集显bios

A1398 820-3332-A.rar

网友:
这款机器不是该集显会有一些后遗症?

网友:
楼主自己改的吗这么厉害

网友:
苹果楼主修得好6,碰到苹果的都不敢接。

网友:
你这个是自己改的?还是买的???还是买教程学的?

网友:
没有独立显卡这个电脑就不值钱了

网友:
正装win吗

网友:
WIN可以装的上?

网友:
下次遇上了我要研究一下才可以的,看来不知道是不是好的

网友:
就怕双清 就怕装WIN

网友:
这个改了只要亮机就没有后遗症

网友:
这个早就有了,刷了集显BIOS休眠唤不醒暗屏,自己测试

网友:
这个机器为啥要改集显,恢复smc会不黑屏

网友:
楼主你改完集显后进系统背光亮度能调吗

网友:
这款改后 进系统看高清电影 画面会一抖一抖的 不知大家碰到过没有?还有这个机器卡进度条 后面一点点 卡死 换了显存 换了显卡 一直无解!改集显很多客户都不接受,

网友:
这款机器显卡有缺陷 是芯片问题 还是主板设计问题 ?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换全新的芯片解决不了问题?

网友:
刷完以后有没有别的影响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显卡供电,通病是U8900

网友:
厉害啊  都能改了 学习一下

网友:
这款机器不是该集显会有一些后遗症,手上正好有一台这样的机器。

网友:
苹果楼主修得好6,碰到苹果的都不敢接

网友(2019-08-05):
非常感谢!以前论坛有的权限太高了看不了

网友:
不出显卡供电我一般都是换显卡供电芯片   换好了挺多了   不知你这个是不是  不过改集显相对稳定

网友:
为什么试了,不行呢!

网友A:
楼主你好。非常感谢你的分享,按你的帖子提供的方法,刷了集显的BIOS后,又在网上找了修改ME和SSN的方法,并操作成功。现在电脑能正常进入系统,10.10,进入系统后,独立显卡位置发热严重。在系统中安装温度检测软件,发现独立显卡和CPU有一核温度特别高。然后就是有一个很大的BUG,不能重启电脑和关机。一旦重启电脑或关机,重新开机后,电脑又卡在开机logo的地方,需要重新刷新BIOS。请问你也碰到这样的情况了吗?

网友(2019-09-08)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。非常感谢你的分享,按你的帖子提供的方法,刷了集显的BIOS后,又在网上找了修改ME和SSN的方法, ...

这种情况你把U8900供电断掉,或者直接拆掉试试

网友(2019-10-13):
感谢楼主,留着,以后备用

网友:
没用啊,浪费积分,本来机器是花屏,刷完不亮不显

网友(2020-01-18):
两根线就好,两根线就好,两根线就好,

网友(2020-04-28):
帮忙试一下,改了集显之后外接能显示不

网友:
改完还是不行

网友:
这样搞之后只能安装单苹果系统,而且只能安装低版本的,10.14以下的,10.14以上的安装不了,BIOS里序列号改了!还有就是苹果系统里不能休眠,因为唤醒之后屏背光不亮.

网友(2020-07-17):
据说winds系统做不上是吗

网友:
通病不是显卡,是显卡供电芯片,90%不用做集显!

网友(2020-09-16):
牛X 只刷修改集显BIOS就好了

网友(2020-12-04):
windows 可以装码

网友:
换全新的芯片解决不了问题

网友:
这种bios 也有很多缺陷 不能windows 不能亮度调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