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40 nm-a151

楼主(2019-06-04):
这个板子是上一个帖子的下部分
开始是不亮 我刷了bios之后可以亮  但是报错0187:EAIA data access error
可以进bios但是会掉电重启 看了bios里面的uuid也是空白的 全部都是ffffff
我把密码芯片的程序刷了也没用 后面我找到了这个图纸 大家看下我这样做的对不对
看他的3号角的电压是这个信号PLT_RST#出来的  但是这个电压没有电对地阻值只有0.2几
你们帮我看看我这样做法对不对

www.chinafix.com迅维网_chinafix.com.cn迅维网_e440 nm-a151.pdf

网友:
为什么上面的字没有显示出来啊

网友:
字是这样的 图片上面的字:USROM1这个密码芯片3号角没电我看了下这个图纸我把他的供电8号角短接了3号角 我这样短接了过后我在开机试下已经可以了 也不报错了进bios看了下uuid也出来了 但是我这样的做法对不对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 你们帮我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