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死还是整活,大战V星GP62游戏本

楼主(2019-06-04):
这段时间太忙了,好久不发帖了。今天来发一个帖子,攒攒人气。
故障机器:V星GP62 6QG
          主板编号:MS-16J51 主板配置CPU:I7-6700HQ;显卡GTX965M
          故障开机无显示,外接无显示
客户之前与我沟通过,估计显卡坏。
接机:开机确实无显示,屏幕无任何反映。
拆机:裸板开机 测试各电压正常 阻值正常 电流有跳变到1.7A后,不动。
维修第一步刷BIOS。本人V星BIOS收集的比较多。确认BIOS是OK的,收集的BIOS多意味着修的V星也多嘛!
刷完BIOS开机 一个吊样。心凉了半截。电流还是1.7A后不动。
竟然客户说说显卡问题,那就动下吧!虚晃一枪显卡BGA加焊。当然本人不认为是显卡故障。因为这个CPU是有集成显卡的,独显不亮,集成显卡应该也是可以亮机的。
确认主板冷却之后加电,电流还是卡在1.7A后不动。
这个时候想想了,不应该如此啊!这么大的电流一般的机器早就亮机了。但是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,V星没有2A多的电流是不会亮机的。心中默默的认定CPU的集显损坏。
手上正好有这样的CPU (SR2FQ),二话不说报价 1000以上,换CPU。客户爽快答应。
之前的CPU也被加焊过,心中没谱是好是坏,不管了,先植球,换吧!!!
植球完成,拆U,拆开完成后发现CPU有好多虚焊。疑问是不是CPU虚焊导致异常呢!反正CPU已经植球完成,就干脆换吧。换U发现主板有变形,V星的板子大变形经常有。调整好位置,固定好主板。CPU完美焊接。等待主板冷却。
开机:电流0.23。操 操 操  测试U的阻值正常。立即把客户的U继续植球,换U。
再次开机电流依然1.7A 不动了。看来存货的CPU是挂了。这下手上没有CPU了。定吧!!!
找了个拿了几次CPU都OK的商家。等CPU到货。
2天后CPU到了。一看CPU核心黄黄的,心里凉凉的,因为U不包上机啊!谁都不愿意做赔钱的买卖啊!找商家理论,怎么来了个这样的U,不过测试阻住还是正常的。商家说价格低啊!当然黄了,不然哪有这么低。不过合作过多次,说了给我包上机。这下给我吃了定心丸。竟然这样那就搞吧!上机,冷却。主板拿下来一看CPU居然有点歪,看来上歪了,又加焊了一下,顺便挪正位置。冷却,测试阻住正常,开机电流1.0多点,不亮。开始怀疑值得信任的商家了。继续拆U。拆完发现CPU下面有2个焊点有异常,因为第一次没上正,导致2个锡球在一起了。好继续植球,植球完成。再看主板,变形的更严重了。估计要没戏了。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上U。上完后仔细检查没歪,CPU焊接完美。
开机电流1A 1.4A 1.6A 掉电,自动重启一样的电流1A 1.4A 1.6,继续掉电,此时心里紧张的眼睛死死的看卓电流,第三次1A 1.4A1.6A 1.8A 2.1A 1A 1.4A 感觉来了。电流正常跳变。接屏久违的MSI logo出现。
装机测试。正常进入系统。但是发现显卡居然有感叹号。不会这么背吧!
和客户讲显卡有感叹号,CPU换好了,怕客户不修啊!那就真的白忙活了。让客户加点吧!客户也爽气加400成交。我也乐意。
拆显卡做BGA吧!拆完发现主板好翘哦!CPU都换好了也不在乎一个显卡了。继续干吧。
但是发现显卡下面有个断点。清理焊盘仔细推敲发现是个空点,不幸中的万幸。上显卡,
冷却,开机电流在1.0掉电,连续开了几次都掉电。测试显卡阻值0.不知道是显卡挂了,还是又上出问题来了。拆吧!测试显卡0.2欧姆,主板阻值不到200.确定显卡挂了。啥也不要说了,定显卡吧!测试显卡走起。
又等2天。显卡到了。测试阻值5,看来显卡确实挂了。那就继续上显卡吧!
上完冷却显卡阻值正常。装机测试。此时此刻最担心的是显卡感叹号啊!因为之前就是感叹号,这个问题难搞的很,心中的谱不是很大啊!一进系统只看显卡是不是有感叹号,其他啥也不管。千恩万谢,显卡驱动正常。测试其他功能都正常。装上其他配件,测试正常。至此此机完美修复。
明天开始测试一天。没有问题就正常交货了。
码字较多,总结V星的板大易变形,但是只要胆大心细,还是可以的,

网友:
像鬼故事一样悬吊吊的

网友A:
买的新显卡和CPU咋测试的好坏呢?阻值是在显卡或CPU上测试对地阻值吗?这个笔记本是板载U吗?

网友:
老哥手工太屌了,又是重植又是换的。我这边一般CPU都不搞,抱不起价,风险也大

网友:
新买的显卡和U怎么测好坏,望传授。谢谢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板子这样反复搞来搞去时间长了会不会返修,毕竟客户花了大价钱的

网友:
我遇见好几个U坏了,客户都不搞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为什么你们那边的客户都要搞啊。

网友:
我修过一V星好像也是这型号,故障跟你一样,重置CPU不行后还给同行了

网友:
换CPU风险大啊

网友:
维修需要的就是干劲啊,必须干劲十足才行

网友:
你这搞得多,稳定性是个问题,就怕返修,赔本

网友:
同问:新买的显卡和U怎么测好坏?另外,怎么查看BGA的焊盘上的点是空点?查该BGA芯片的定义文件吗?

网友:
这都拆拆装装多少次了,要我早扔了,直接问换板的价格,这整得多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买的新显卡和CPU咋测试的好坏呢?阻值是在显卡或CPU上测试对地阻值吗?这个笔记本是板载U吗?

对啊   这个都不刚买

网友:
厉害啊  这个机器收不少钱

网友:
字太多了没仔细好好看,但是看见做这BGA吊吊的,佩服了

网友:
现在这种机器修起来成本太高了

网友:
又是重植又是换的。我这边一般CPU都不搞

网友:
价格决定成败

网友:
厉害厉害 动手能力极强 但是像这样换CPU就没什么必要了 不怎么稳定 还要担心会不会返修 又浪费时间 不如直接换个板子

网友:
对维修而言,有利润肯定干哉。但从客户角度讲,这板子这么大修过,稳定性真不咋的。

网友:
换这成本有点高哦

网友:
价格决定成败很有道理啊 毕竟动力够不够就看票子厚不厚了。楼主这直球毅力是杠杠的啊,我现在都没那么大动力直球了。

网友:
楼主手工做的漂亮,一看就是大师级的,我修到别人加焊过的机器几乎都是黄黄的,到处都是焊膏,每次都要先用洗板水反复清洗,不然都没法下手。

网友:
楼主还是你牛。。2个桥多干完了。。这修的价格肯定高吧

网友:
我上次买了一个i5 7200,结果是坏的,砸在我手里了,好烫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几百大洋打水漂,所谓的全新cpu,基本都不太可靠,楼猪运气不错啊

网友:
推动不行,就换主板,还稳定!赚的一样多!

网友:
哥手工太屌了,又是重植又是换的。我这边一般CPU都不搞,抱不起价,风险也大

网友:
这个笔记本的主板估计没有2600买不到的。还是修修的好!

网友:
工厂级别

网友:
·老哥 还是很厉害的 我一般都是直接换主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