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指导,更换BIOS芯片代换的话需要注意什么

楼主(2019-06-04):
主板BIOS 如果坏了,更换芯片的话  如果手里没有完全相同的芯片  如果想用别的  代换的话   那应该注意什么?  只是看容量么?  还是是看型号?品牌有么有影响?  跪求大手指点。万分感谢

网友A:
原则上来说BIOS芯片最好是原型号,但是实际上很多可以替换,原则就是容量相同就行

网友B:
我的bios今天烧了,郁闷中。

网友:
想备点货  可是无从下手,很是尴尬,本来想走某宝可是  不知道备什么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bios今天烧了,郁闷中。

我也郁闷  就是因为 不知道怎么代换  然后手里的 BIOS  有限  一个肥肉 跑了 !!!   就这么跑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原则上来说BIOS芯片最好是原型号,但是实际上很多可以替换,原则就是容量相同就行

好像还得  电压相同  问某宝  他也说不出个123 来   我对硬件的理解还有待提高。。。

网友C:
绝大多数用容量一样的就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绝大多数用容量一样的就可以

好的,谢谢受教了,有机会试试

网友D:
最好是同型号,同等容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最好是同型号,同等容量的

好吧,那备货的话  还是算了。备不起

网友:
注意电压也要与原机相同

网友:
只要容量相同基本可以用,除了100系列以上的板子,有些是低电压BIOS芯片,不能互换

网友:
频率,容量,电压

网友:
都是从坏板上拆的

网友E:
有的机器的bios是不能乱换的 ,换了会引起不跑吗什么的 要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otp

网友:
大容量换小容量的成功过,好像会自动填充,不过是在液晶上代换的

网友:
注意区分电压和容量,尽可能同型号同品牌

网友:
通过阅读以上回复,明白了BIOS代换的条件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有的机器的bios是不能乱换的 ,换了会引起不跑吗什么的 要看看bios里面有没有otp

新版的RT809F程序好像都不支持OTP了。想选择备份OTP都备份不了。不过全新的W25Q64 BIOS芯片是找不到的,有OTP也白搭。曾经在网上找了好几家,有的一个芯片卖十块、十几块,买来还是一样的OTP有数据,后来死心了,不找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新版的RT809F程序好像都不支持OTP了。想选择备份OTP都备份不了。不过全新的W25Q64 BIOS芯片是找不到的,有 ...

otp是什么作用的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bios今天烧了,郁闷中。

目前还没有遇到bios烧的,不过不能读写的倒是遇到过,比较不一至的倒是遇到的不少

网友G:
找一个差不多点的芯片从新写一下试试不就知道了,就算不行也没有什么影响,料板上拆呗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找一个差不多点的芯片从新写一下试试不就知道了,就算不行也没有什么影响,料板上拆呗

嗯呢  有待研究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的bios今天烧了,郁闷中。

是不是焊反了 或者有一些芯片的额定电压不一样

网友:
这个一般很少坏的

网友:
你这个25Q64FW是1.8V的芯片,读写需要转换器。

网友:
我谁便换,没讲究!

网友H:
①:最好原型号代换 有分带otp的和不带的,原则上带otp的型号通用,四代u系列及以后的基本都带otp
②:有些机器挑特定型号bios,有些惠普的,挑bios型号,只能有某些特定型号刷才能亮机
③:分电压,大部分bios是3.3v ,新款低端赛扬以及超低压cpu,用的是1.8v芯片,还有显卡的vbios 也有些用的1.8v
④:不带otp的bios芯片装到需要otp的主板上,会出现不跑码现象

网友:
大的换小的我也换过   这个我代换都是同一个厂商

网友:
bios芯片主要还是看型号再就是看是多少V供电的 有3.3V和1.8V供电这个要搞清楚

网友:
看一下芯片的资料,引脚电压要相符,另外如有一样的尽量用一样的,感觉拆机的好用,也就是原装的,符合电压,频率的要求

网友:
注意看芯片 的型号 厂家

网友:
手里没有完全相同的芯片 一般注意同容量的

网友:
有的可以有的需要OTP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①:最好原型号代换 有分带otp的和不带的,原则上带otp的型号通用,四代u系列及以后的基本都带otp
②:有些 ...

很详细,深层的东西,维修员没必要了解,开个课,我可以讲的明白

网友:
多收点料板最好了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还是换个 25Q64FV的就可以   其他不用管   我经常这样换  没事的  都可以

网友I:
个头一样。随便上! 但是容量小了不行啊!  大点没事!  台式机的随便搞!  不许差评!  没试过的兄弟,不要发言! 理论和现实是两码事!

网友J:
绝大多数用容量一样的就可以,大的可以替代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绝大多数用容量一样的就可以,大的可以替代小的

可以这么干!不过不推荐

网友K:
BIOS本体坏的并不多呀,这种芯片不用备的吧,料板上大堆的。不过现在的有些新机器一定要原机芯片才可以!换了同型号同容量的都不行!我还试过两块一模一样的主板(都是修好的)BIOS芯片对调过来竟然不行!

网友:
原型号,FW是1.8V

网友:
一般容量一样都差不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BIOS本体坏的并不多呀,这种芯片不用备的吧,料板上大堆的。不过现在的有些新机器一定要原机芯片才可以!换 ...

你那是什么型号的机器?   我现在 发了  同型号的了  可是  然而并没有  什么用,,,依然执着的不开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个头一样。随便上! 但是容量小了不行啊!  大点没事!  台式机的随便搞!  不许差评!  没试过的兄弟,不 ...

恩,大的BIOS芯片刷小程序的话,多余部分会自动填充FF或00,也有的需要手动填充,809就是自动填充的。

网友:
料板上拆一样的最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