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长虹的crt电视机图像重叠问题

楼主(2019-06-05):
求助:长虹的crt电视机图像重叠问题
图像分成上下两部分,而且还有一点重叠,在重叠的地方有一道亮线,如图所示!
求助

网友:
泵电容换了即可

网友:
不有修了,直接买一个长的,反正不会很贵的

网友:
检查一下场扫描电路

网友:
场块和场块周边的电解电容代换一下,测量一下场供电电压是否正常

网友:
crt没人用了吧?泵电容 泵二极管换掉

网友:
场电路 查一下 泵电源 电容 容易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