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Vmazon液晶电源弯路维修

楼主(2019-06-05):
故障现象:插上适配器亮机出Log后黑掉,然后又亮又黑反复,指示灯配合着闪。心想应该是灯条高压部分保护在工作了吧。拆机!靠,比品牌的机器还唯拆,塑料部件做工万以呀。
拆开后观察无修,灯条的高压与驱动板是一体小版,半个烟盒大就没有了。查灯条供电80-50-80波动,心想是出了高压然后又关闭了,电容残电造成沒掉到零。顺便又测下三端稳压1117有3.3v但有0.02的波动,前面还有个小电感有个5V(后面发现也会波动有时到5.7)心中有数了,适配器12V进来分二路,一路灯条升压,一路5V屏供电顺便转换3.3V给驱动主芯片供电。根据现象判断不是程序就是高压,习惯性先从VGA口上编程器读外挂存储器程序,顺利完好,心想主芯片在正常的工作,那应该是高压问题,从Bit3368H一直查到高压端电容都没发现问题,整板电容也未鼓包变色,丢一边先休息先找找资料或者网上看看有没有成品,修的累。

第二天想会不会程序坏了,搜下没有地方有,又发呆好久顺手测下各电压,测到5V电感时终于发现波动到5.7V就黑了,亮时5V,然后到5.7又黑,上次测正好是5V正常时还没到5.7的正常电压,开始查5V供电来源,一个丝印JA3D丝印的小6脚,没有资料,改吧,弄个7805上去试试

有进步,小正常,会出无信号的显示界面了,但屏有条纹,心想后面电容太小,加个1500Uf电容上去终于显示屏不花正常了,以为结束了,关机装备装机时发现7805很烫,不对!用可调供电再试电流在2A多,记得原机亮机电流1.4左右,没东西想了,原板上5V输出的看似光鲜美丽的小电解有问题,最讨厌拆这种穿板引脚的电容,拆下换个新电解上去,拆掉7805,装回小六脚完美收工!原因应该是电容漏电,芯片过压保护了。发出来让同行少走弯路,无图纸无资料不知电压浪费不少时间

后面亮机没拍了,去了几个小时时间稀饭都没的喝,顺便吐槽这破机子站脚设计烂的狠!调屏角调不动,又拆机松了下螺丝装机又太松又拆又紧点螺丝!!!

网友:
其实ahi有个问题,就是78系列三端稳压器真的不好用,温度太高了。
液晶主板尽量改用1804或者1805好点。

网友:
12v的小板加一个,这种显示器的驱动板有问题,

网友:
这些驱动板子。。那电源芯片烧的贼多。。每次多是烧黑了的。。有时候修放电源芯片。FR8896换上去插上屏线就带不起,,我现在多是换,也不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