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85触发不亮

楼主(2019-06-05):
版号 la-8681p r1.0
客户拿来问题是能触发,但是不亮机。拆机之后习惯性测了一下RTC小电池,1V不到。因为能触发就暂时没有管,
测大电压,都正常,刷了一个bios,还是不亮机。
打开万能的鑫制造,找到图纸。重点查RTC,最后查看PD109只有2.4V,这是插上适配器的RTC电压,
明显不对。
后级有漏电, 目测这个电容有点微黑。直接拆掉之后再测电压
装机
有遇到的朋友可以查查这个电容。

网友:
又是一个通病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学习了,还没遇见过这种漏电的

网友:
G475G485都有这个通病,几年前就遇到过了。

网友:
这个通病 遇到过几次

网友:
小电池电压低一般就重点查RTC电路。

网友:
是脏引起的?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。

网友:
      联想G485,又是通病,一般差查RTC电路  。。。。

网友:
有些AMD的老机器RTC电路出问题就不显示了

网友:
大哥这个是通病了吧

网友:
呵呵,,这种机子是捡钱的机子,, 。。一个是南桥的电容容易腐蚀,,还有个是电池没电

网友:
这个桥的通病来的,我都搞过几台了,一体机都有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G485的通病。原来不知道, 把南桥焊了一次还亮了、

网友:
谢谢分享这么好的经验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个是老通病了,G475,G485都有这个问题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了,电池会漏电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了

网友:
这个地方也会漏电啊

网友:
amd的这种桥 都会 出现 rtc电路  坏   桥上电容坏了

网友:
这个南桥上的电容应该 是通病了吧

网友:
这是通病啊 学习了先 我是小白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了 遇到过几台 扣电容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