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83不开机重启故障

楼主(2019-06-05):
oppoA83解锁或者换屏后造成的低电量不开机,反复重启故障可以+微15166606885协助解决。

网友:
完全看不懂你在讲啥,分享就分享,加个微信要点幸苦费?

网友A:
A83t Mtk Cpu的短接解锁刷机后不开机了怎么办,原来能开机的。

网友(2019-08-08):
引用 网友A:
A83t Mtk Cpu的短接解锁刷机后不开机了怎么办,原来能开机的。

扣电池 再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