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0通电待机电流跳变

楼主(2019-06-05):
遇到两片E40  INTEL,独显和集显各一片,接机通电0A,拆机发现接口处二极管击穿,拆后公共点阻值正常通电,待机0-0.03A跳变,测各地方无短路,换了充电芯片和待机无果,待机电压也是跳变,集显那片南桥有问题换了板子,独显南桥正常,昨天尔耳还开机一下,客户描述装系统掉电后就这样插设配器也不行,这到底是啥问题,论坛也有人遇到,好像都没修好,我拆了待机的上管待机0.002不跳,公共点电压稳稳的,不知道怎么下手了,有大神修到是不是新通病

网友A:
    联想E40,查下哪路的电压还不满足工作条件 。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联想E40,查下哪路的电压还不满足工作条件 。。。。

我想哪里好像有短路,但是测了都正常,我对照一块显卡有问题一抹一样的,测试对地都是正常的,而且这个电脑是同一个同行送来的,问题也是一模一样。不知道问题出在哪

网友C:
你看表上待机在跳,实际主板上的待机出来了吗?正常吗?

网友:
e40 待机可以修好。待机的开启

网友D:
这个修过  不是吧线断开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看表上待机在跳,实际主板上的待机出来了吗?正常吗?

待机的3  5v也在跳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个修过  不是吧线断开

能不能说的明确点啊,大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想哪里好像有短路,但是测了都正常,我对照一块显卡有问题一抹一样的,测试对地都是正常的,而且这个电 ...

  查下时序看哪里有短路  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E:
总觉得是有短路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F:
哥们,我给的测试数据太少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哥们,我给的测试数据太少了啊

一句卧槽,原来是TM电流表问题,难怪两片一个毛病,今天用电流表给客户装系统,发现也是通电断电,用设配器正常,然后拿E40主板我试了设配器就开机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总觉得是有短路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谢谢,是电流表问题,安泰信3005SI,用了7年了

网友G:
找图纸对到修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找图纸对到修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谢谢,主板问题就是保护隔离的二极管坏,电流表误导了我,还报废了一块集显主板

网友:
应该不是通病吧0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H:
嗯、。。。有路供电短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嗯、。。。有路供电短路

还是不管,换板子了,用设配器就点亮一次,第二次还是一样的跳。不去研究了,有那时间我得刷几把游戏了

网友I:
你给的信息太少,没办法给你判断故障,但是像你这样一上来就是换这个芯片那个芯片,很有可能会扩大故障,修板不要盲目修,按步骤来,先修公共点,再修待机,触发条件。。。。

网友:
不触发按条件来测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你给的信息太少,没办法给你判断故障,但是像你这样一上来就是换这个芯片那个芯片,很有可能会扩大故障,修 ...

公共点的二极管已经击穿,换了当时可以开机了,断电后公共点就来回跳,待机3v 5v也一起跳,拆了待机的上官就不跳了,就换了待机芯片和上下管,通电可以自动触发外接亮机,断电后还一样情况,老机器也不想研究

网友:
最好用示波器量电感的前端和后端。

网友J:
是不是3V 5V滤波电容问题,换了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是不是3V 5V滤波电容问题,换了试试

这倒是提醒了我,明天试试

网友:
修机子要细心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,是电流表问题,安泰信3005SI,用了7年了

看你论坛级别是高级技术员,但可调用了7年,真是高手不可看级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