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S22D360Q开机无显示

楼主(2019-06-05):
            今天接到客户送过来一个三星S22D360Q显示器,开机无显示,在迅维论坛上查下,都说刷程序,然后下载一个刷程序包,刷上去故障已解决,各位大师路过加点分。。。

网友A:
显示器是直接用编程器刷,不用拆开吧?

网友B:
哈哈,小白都是直接换屏,谢谢楼主的分享了

网友C:
一般都是直接刷的,、不知道在线刷是怎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示器是直接用编程器刷,不用拆开吧?

     要拆开刷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哈哈,小白都是直接换屏,谢谢楼主的分享了

         可以学习一下,刷程序,在迅维上搜索要刷的机器,进行去刷 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般都是直接刷的,、不知道在线刷是怎样。

        在线刷也可以  。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哈哈,小白都是直接换屏,谢谢楼主的分享了

,,显示器不显示,,你直接换屏。。你也太牛比了吧

网友:
刷的是mcu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,,显示器不显示,,你直接换屏。。你也太牛比了吧

        一般吧,多学习还是有好处。。。

网友:
    对,刷的MCU   ...

网友:
程序没分享出来啊

网友E:
在线刷和拆芯片下来刷都可以

网友:
3星有几款有这种通病

网友:
部分机型可以不拆机在线用VGA全通线刷程序,要看芯片型号,

网友:
刷的是什么程序  分享一下呗

网友F:
没试过在线刷的,都不显示了怎么刷

网友G:
三星的显示器码片出问题挺多的,有的直接不加电。刷码片就可以了

网友:
显示器是直接用编程器刷,不用拆开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显示器是直接用编程器刷,不用拆开吧?

       不拆开检测,不一定是mcu问题 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没试过在线刷的,都不显示了怎么刷

       可以刷的,就是要拆开,先检测一下,好多就是刷程序的  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三星的显示器码片出问题挺多的,有的直接不加电。刷码片就可以了

  对  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在线刷和拆芯片下来刷都可以

     对  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哈哈,小白都是直接换屏,谢谢楼主的分享了

就服你

网友:
刷的是通病吗 楼主

网友I:
无显示 就牵涉到太多问题了 不光是BIOS 问题

网友J:
程序一般三星的通病了啊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无显示 就牵涉到太多问题了 不光是BIOS 问题

对,无显示有好多问题的   ,不一定刷mcu可以解决 !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程序一般三星的通病了啊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    嗯嗯 ,,,

网友:
像各位大佬学习学习,感谢你的慷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直接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