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cBook Pro A1708不触发电池坏会引起吗

楼主(2019-06-05):
MacBook Pro A1708不触发求教:1,电池坏会引起吗?
2,还有不接电池能自动触发开机吗?初步测了下公共点正常13V,电池隔离管一端11.2V,另一端13V,G极13V未导通未充电

注:板号 820-00875-A 16款

补充总结下:此机已修复!1,A1708在不接电池情况下是可以自动触发开机的
2,开始在换了块新电池也无法触发开机,加焊了EC后才可开机。

网友A:
这个机器好像是 要上电池才能触发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机器好像是 要上电池才能触发,

哦,那要找块电池试试看。谢了

网友:
不知你这款是不是会自动上电,我手头的一台820-00840-A,光板接AC会自动上电的

网友:
苹果是不是都是接电源就上电的?请修苹果多的回复下

网友:
我修过一个 进水的  不用插电池  插电源  能亮           电池进水坏了  不能开机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不插电池也可以开机的。

网友:
有些要电池才可以  有些不行   有些电池没电也是开补了机的

网友B:
兄弟们回复情况两种都有出现,A1708是不是要分板号的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兄弟们回复情况两种都有出现,A1708是不是要分板号的呀

16   00875    17   00840   不扦电池,单扦电源都可以开机,前提是把电池小排线拨掉

网友:
用原装适配器,不用接电池可以触发

网友C:
手上有这个板子  电池有问题会引起不开机

不接电池可以触发开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手上有这个板子  电池有问题会引起不开机

不接电池可以触发开机

感谢!我这接不接电池都不触发,要换块电池再试试看

网友:
有些机子就会这样  不上电池就无法开机  我之前就修到过一台联想拯救者的机子  不装电池就开不了

网友:
不接电池可以触发开机

网友:
补充总结下:此机已修复!1,A1708在不接电池情况下是可以自动触发开机的
2,开始在换了块新电池也无法触发开机,加焊了EC后才可开机。

网友:
不会,没有电池一样能开机

网友:
不插可以上电,你先测试3.42V出没有啊

网友:
哟呵 是修好 还是没修好

网友:
楼主修好没有 这种机器不光要电池 有些机器外壳不上好 都无法开机

网友:
ec怎么会虚焊啊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