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装经验]
苹果笔记本Air删掉原系统,装windows。成功

楼主(2019-06-05):
苹果的笔记本Air,具体型号忘了,i5的CPU,固态硬盘100多G。
先用uefi的U盘启动,用DiskGenius软件,选择GPT格式分了2个区。
然后用GHOST的方法在C盘安装了网上下载的深度的ghost版win10.,
重启进入系统,安装完驱动后用别的电脑下载的
Boot Camp 6.0 软件再安装一遍驱动,就是win10系统了。

网友:
老哥搞了十一年维修了,这点操作咋还大惊小怪的。

网友:
Boot Camp在windows下咋用的

网友A:
装window容易,以后要装回去就有你好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装window容易,以后要装回去就有你好受

要装回去更加简单直接网络恢复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装window容易,以后要装回去就有你好受

也很好装的,

网友:
好像可以直接进地球恢复模式 把硬盘抹成win支持的   放入原64位的安装盘 重启按住选安装盘安装windows系统就可以的

网友:
恩,先试试这种方法,一般不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