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板号 X550CC 2.0 上电0.25 通病

楼主(2019-06-05):
一同行客户送来华硕笔记本 开机黑屏 。拆开单板上电 0.25A, 仔细看主板上没有进水痕迹  也没有腐蚀痕迹。 量主板电压 除了 CPU 的电压没有  其他都正常。看了论坛里同行的帖子 有的刷 BIOS  换CPU 供电芯片RT8885A ,  换桥 。以上我也都试了 问题依旧。后来想想 华硕好多通病都 排阻 导致。就抱着侥幸的心 。单板上电 从 PCH  周围开始测量 排阻两端电压。当量排阻RN2206 1 2脚时2脚3.3V, 1脚0.5V 打开点位图发现2脚是PM_PWROK,1脚是PM_PWROK_PCH。直接短接 1 2 脚 。上电 显示了 。

网友:
我也修过一台,是这种问题。换103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又是排阻,楼主技术精湛

网友:
华硕的排阻不懂为什么还是容易出问题,同样的排阻在其他机器上就没有问题

网友:
排阻坏,华硕又爱又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