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E7450不认硬盘(STATA和NGFF均不认)

楼主(2019-06-05):
DELL E7450 板号:LA-A961P不认硬盘(STATA和NGFF均不认)怀疑U挂了,求图纸……
测过供电5V,3.3V正常,耦合电容对地值400多,SATA模块供电1.05V(参考E7440图)硬盘转动正常。
求教中……

网友:
多数CPU挂了

网友A:
现在U直接管理SATA了吗?

网友B:
先进BIOS 看看设置里能不能找到    再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U直接管理SATA了吗?

PCH跟U合成一体芯片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先进BIOS 看看设置里能不能找到    再刷个BIOS试试

这些基本手法已搞过了的

网友:
用波波看一下,是不是有数据流动

网友:
LA-A961P不认硬盘(STATA和NGFF均不认 均不认可能就是U的问题了

网友C:
HDD_DET这不是硬盘检测信号吗?测试下

网友D:
这机器原来是进水的吗,或者有没有捽过,原来我修到过一台是捽坏不显示的,后面拆开CPU发现有掉点断线,接好了之后焊回CPU,导致硬盘和光驱都不认,最好再拆CPU查,发现其中掉电断线的地方有两个点没有焊好,再次焊上去才解决

网友E:
查查PCH到这个接口和电容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这机器原来是进水的吗,或者有没有捽过,原来我修到过一台是捽坏不显示的,后面拆开CPU发现有掉点断线,接 ...

是进过液的,不过还好清洗了不太严重。不想动U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查查PCH到这个接口和电容

关键是两组同时不认,断线是不太可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HDD_DET这不是硬盘检测信号吗?测试下

测了接硬盘高电平,不接低电平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是进过液的,不过还好清洗了不太严重。不想动U

着重再次认真清查进水部分线路,看有没有断线或者变值电阻,如果CPU内部进水了,你不动CPU怎么能修得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着重再次认真清查进水部分线路,看有没有断线或者变值电阻,如果CPU内部进水了,你不动CPU怎么能修得好

主要是同行的,花了时间收不了多少钱

网友:
应该是桥问题

网友:
CPU进液的话干CPU是必须的

网友:
供电数据都正常吗?正常的话就是U挂了1

网友:
我也修了一个重植就好了。

网友:
亮的机器要报风险

网友:
不认硬盘的好像都不好修!有几台都放弃了,一台苹果a1466研究了好久也搞不定

网友:
现在U直接管理的吗?记得以前是桥的问题吧?

网友:
这个 没见你刷BIOS,刷BIOS 不行,再考虑进水处,用放大镜仔细的瞧瞧,记得备份原BIOS ,这是必须的,SATA COMP 没见你查过,不过没点位 无图纸的话,那就不好查了,进水处引起的嫌疑最大,好好找找

网友:
碰到这种情况确实头疼。。。 能显示 就是检测不到硬盘 还死难搞

网友:
这个重值不一定能好,进水机重值只能靠运气了,没进水的还是可以搞

网友:
你好板子的图纸分享一下看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现在U直接管理SATA了吗?
还是桥模块,只是集成在一起变成单U了。知识要更新啊,不能停在以前的老架构里了。跟迅维远程教育一起跑吧,黄老师开船带你飞

网友:
现在DELL的板子CPU也管硬盘的? 我都没碰到过

网友:
5v有没有啊.查下电压看看

网友:
我没见过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南桥问题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哎。。现在的主板2桥合一。。越来越不好搞了

网友:
认真清查进水部分线路,看有没有断线或者变值电阻

网友:
BIOS 看看设置里能不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