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q01abd 换磁头 0 读不了数 123 头很慢

楼主(2019-06-05):
mq01abd 换磁头 0 读不了数 123 头很慢 磁头换 abd的 敲盘换ubd 的 就这样2个盘都是这个情况一个是磁头卡起落架坏 一个是 盘摔弯了 换了盘体 加磁头

网友:
这硬盘还有必要修吗,我个人觉得除非一定要数据,不然一坏就直接换新的了

网友:
不要数据换磁头干嘛呢?换好了磁头也用不了多久,马上就会坏的。读取坏盘数据除外。

网友:
恢复数据的话,只要能一次能把数据读出就行了,,,真正通过换头修盘的话,一般也用不久

网友:
现在几乎没人修硬盘了,不值得,全是恢复数据需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