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0-80 外接显示 屏没反应

楼主(2019-06-05):
机子来的时候外接能显示  屏幕不亮 换屏幕还是一 样的不显示   拆开机子看到屏线接口 后面烧了  换上一切ok  附上图片 希望能帮到大家

网友:
很细心,感谢分享

网友:
捡钱的故障!不错!秒杀了

网友:
Q9  烧了      捡钱的机器

网友:
Q9上面烧了一个小洞。

网友:
那个管子直接烧个洞哦,换掉美滋滋了

网友:
完全是捡钱的节奏,以后多来这样的机子就爽了,

网友:
观察仔细修的思路清晰

网友:
修道过一台差不多的,3V屏供电没供给屏

网友:
我遇到这个机子 客户不知道搞什么把IO 桥 网卡 声卡都烧了   IO带程序 发了个回来不短了  出现不触发 想到换CPU太贵就还客户了     还吧钱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