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K20-80 待机高不触发维修

楼主(2019-06-05):
机器型号:联想K20-80
板号:13335-1
故障:待机高(0.185A) 不触发

      接到联想K20-80一台,故障不开机,接可调电源,待机高0.185A, 拆掉外置电池,待机还是高,直接拆出主板

待机状态下触摸主板,发现待机芯片发烫,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,找个待机芯片换了,现象还是一样,没办法,只能找图纸来修,可是找了一圈,只有BIOS没有图纸,那就找待机芯片的参考图纸,看下

这种情况我一般是先测量线性供电的对地值,结果第三脚的线性3V对地值只有8 ,掏出烧机大法,电流0.8A,全板抚摸,发现声卡芯片发烫,拆掉

再次测量对地值,已经恢复到350多,找个声卡芯片换上,装个半成品直接亮机。

网友:
加分,好评!!直接明了!!废话太多,,看的太累!

网友:
1125c也是常见的芯片了,可以

网友:
简单明了,先易后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