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V3-571G加电不显

楼主(2019-06-05):
前几天接同行一台宏基V3—571G笔记本,说是加电不显。接电流电上电到0.22。从论坛上下了图纸测CPU主代电只有2V多追查+5VS由U22转换。查U22输入5V正常,输出只有2V多,直接从料板上拆了个同电路的管子上去+5VS电压正常了

网友:
我去,电路图截的图片和亮机图片怎么没传上来?我点了上传,编辑里也有图片了,只是传下一张的时候点了传好的那张下面的删除,是不是不能点删除。删除后编辑里的图片显示正常的。怎么上传后只有最后上传的图片

网友:
用app发吧

网友:
通病转换电压  此处容易进水,7002容易不良,电阻爱腐蚀,

网友:
这个机器转换电路是个通病来的而且触摸板下容易进水

网友:
主代电是什么电?是二级电压没出来吗?

网友:
重新编辑上传,到高级模式里看下上传的图在不在,在的话点下图,就会排到文章里了

网友A:
u22控制脚电压是多少?susp是高电平开启还是低电平开启?

网友:
转换电压很好修的   我很喜欢修转换电压问题机子

网友:
这个故障还是容易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u22控制脚电压是多少?susp是高电平开启还是低电平开启?

当时有截图片标各个点的电压,手机清理垃圾的时候不小心清理掉了。过了几天才想起来发个贴

网友:
这个机器转换电路是个通病来,好像也修过两回这个问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