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81M-E R2.0 PG信号

楼主(2019-06-05):
H81M-E R2.0 PG信号十脚只有0.67左右但是也能开机,两个电阻都换了还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芯片拉低了?有兄弟遇到过吗?
芯片

网友:
忘记说故障了,有时候开机正常可以用,关几次机又会触发不跑码不显示

网友:
肯定是0.67啊,不是的话你就得换三极管了

网友:
这个电压可能是三极管基极电压吧 是不是接有三极管

网友:
这种要么输出电压不对,要么被拉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