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H81M-D R2.0 不显示维修

楼主(2019-06-05):
   由于一直修笔记本,下了不少BIOS,去排除,积分都快没有,只能发发贴赚点下载分用用       华硕H81M-D R2.0
同行拿过来的主机,这板一直放了有大半个月,由于同行换下来的主板,又没有CPU,我手上也没有,今天刚好修到SY-H91+ 主板,这块没有修好,不过内存,不上内存会报警,刷了BIOS还是一样,电压和条件都正常,后放弃了
    于时拆下CPU,上到这块主板上,能上电,也不会断电,这机我记得是不触发断线比较多,于时大概测试了一下电压,发现CPU没有电压出来

,于时找到一个这板之前修过的点位图,打开,有点对不上, 但大体都能对得上,看了芯片,第一脚为开启,查相关连有元件, 和原板大休都能对得上, 查PQ802 ,这脚电压只有0.4V,有点低,正常应该会在1V左右才对、。之后和相对关联的元件查一次,
发现PR976 这个是1.05PCH
看来要追这个电压,于是在内存边边这个PQ701
,发现这个输出123脚也是0.4V,查控制脚4脚为0,不正常,
  5脚为1.5V 这个是正常的。于时再追4脚相关的元件P_1V05_GATE_10 这个是由P_1V05_OUT_2_10 转换过来的,
到时由这个信号是到PU701 358 比较器来,查3脚输入脚P_1V05_IN_2+_10为0  别的相关元件都正常,怎么为0
,于时追到PQ705  相关的信号,这个是由PQ704来控制,
测到这个是PQ704 1和3都是高电平,看来是你问题,不导通,
直接用镊子短接,马上有供电出来,接上显示器有显示,后懒得找配件,直接飞线短接一下 此时1.05V正常出来了。

如果没有点位图这板真的不好修。有分给我加加吧。

网友:
可以喔。很不错的 维修思路

网友:
完全看不懂阿

网友:
学习了谢谢大师的分享。思路明了。

网友(2019-07-16):
能帮忙看下pr711的阻值么,谢谢了

网友:
牛逼了,发了那么多图解释很清楚,值得学习

网友:
就是把1.05V的EN,PQ704是702三极管拆掉就好了,702三极管拆掉影响不大

网友:
修到这种境界真是牛逼

网友:
查了好多东西    牛BBBB

网友A:
短接往往会信号不正常 如果不是管坏 为什么不把导通的条件修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短接往往会信号不正常 如果不是管坏 为什么不把导通的条件修出来

就是那个管子坏了,懒得找配件换,直接短接,比你换管子还管用,有些换这个管子用用又会这样

网友:
维修就是极具耐力的活

网友:
楼主理论真的很扎实。我就会三板斧

网友(2019-09-09):
现在手上也有这么一块板没有你这么幸运,也是1.05V的问题,测得1.05V对地值只有0.027   ,保护,拆了所有连接电源。还是一个值。依你看这是什么问题,这个电压是给桥供电的1.05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