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ATX电源启动时吱吱响,是变压器的声音吗

楼主(2019-06-05):
这ATX电源启动时吱吱响,是变压器的声音吗?辅助电压正常,主电压黄线10V,红线2V,橙线1.4V,都偏低,量得主变压器的次级也只有10V,这是变压器坏了吗?PWM是SDC2921

网友:
这是电源工作时发出的频率声

网友A:
振荡频率低了,低到耳朵能听到的范围,而且电压低了,应该不难

网友B:
根据现场目测,这是半桥式电源,两只开关管轮流导通工作的,如果一只坏掉或不工作,就会吱吱响,还有就是负载过重也会吱吱响

网友C:
查查PWM芯片供电部分,换个电容试试

网友:
不会就不要动手。等下被电就,哈哈了

网友D:
应该是输出有短路漏电,也不排除变压器局部短路。

网友:
启动吱吱吱响,有时候响久一点,约5分钟左右,又不响了,各路输出电压正常

网友(点评):
我只知道电感个变压器会出声音,但是出声音的元器件不一定就是坏了有可能是别的电阻电容之类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振荡频率低了,低到耳朵能听到的范围,而且电压低了,应该不难

请再帮我看看,启动前后有哪里的电压明显跳变的吗?可以判断是否有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根据现场目测,这是半桥式电源,两只开关管轮流导通工作的,如果一只坏掉或不工作,就会吱吱响,还有就是负 ...

请再帮我看看,启动前后有哪里的电压明显跳变的吗?可以判断是否有问题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查查PWM芯片供电部分,换个电容试试

供电5V正常,换哪里的电容呢?请再帮我看看,启动前后有哪里的电压明显跳变的吗?可以判断是否有问题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应该是输出有短路漏电,也不排除变压器局部短路。

输出上的电阻电容二极管,没发现有电阻异常的。请再帮我看看,启动前后有哪里的电压明显跳变的吗?可以判断是否有问题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输出上的电阻电容二极管,没发现有电阻异常的。请再帮我看看,启动前后有哪里的电压明显跳变的吗?可以判 ...

变压器热吗?各输出滤波电容换个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变压器热吗?各输出滤波电容换个吧!

拆下来用电容表量过电容正常,也不能保证是好的吗?变压器没有用手摸过热不热

网友:
用波波测pwm芯片的波形,波形很难看就是有故障。另外在有故障时,风枪吹一下你怀疑的零件。也可能哪个引脚虚焊了

网友:
把那两个主滤波电容换掉。应该是250伏的耐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