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P67A-UD3P主板插不插内存都卡C1不报警是哪里有问题了

楼主(2019-06-05):
如题,手里有张技嘉的主板,型号是P67A-UD3P,黑色大板,插不插内存都是卡在C1,也不报警,刷过BIOS,换CPU,换过IO,内存下方的四个小八角都换了,故障依旧,刚开始学习修理主板,只能一个一个的换,实在是黔驴技穷了,还望各位大师愿意不吝赐教。

网友A:
诊断卡报C1:一般是内存条及内存的工作条件不满足,BIOS程序及本身损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诊断卡报C1:一般是内存条及内存的工作条件不满足,BIOS程序及本身损坏

我对照着论坛上说的,测试了内存工作条件的电压,都正常,还有个问题是,工作电压不正常内存肯定不工作,那么小喇叭起码会有不过内存的报警声音呀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诊断卡报C1:一般是内存条及内存的工作条件不满足,BIOS程序及本身损坏

况且我刷过几个版本的BIOS,全部都卡在C1,跑马顺序是99  00  C1!就一直停在C1也不报警

网友:
有没有大师来指点一下的?我很怀疑是CPU座虚焊了!!

网友B:
内存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?估计238和118脚两数据电压不为3.3V的多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内存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?估计238和118脚两数据电压不为3.3V的多、

有!实测有3.3V电压。我现在不知道的是是不是还有别的电压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内存的工作条件满足了吗?估计238和118脚两数据电压不为3.3V的多、

还有个问题,就是刷了最新版的BIOS文件。可是22纳米的CPU还是不认。我刷了几个版本了都不认

网友:
咋没人理啊!只要帮到我的我肯定加分的,虽然还不会怎么去给别人加分。也就正好学习一下怎么去加分了!

网友(2019-07-06):
终于弄明白了!~!!是主板芯片坏了!换了芯片就正常点亮,虽说修好了我内心都不是很高兴!偌大个论坛怎么就没一个舍得告诉我的,哎!心寒!!

网友C:
测量SMBDATA,SMBCLK,SPD供电,均应该是3.3V。然后用内存测试卡测量内存到CPU地址及数据有无断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测量SMBDATA,SMBCLK,SPD供电,均应该是3.3V。然后用内存测试卡测量内存到CPU地址及数据有无断线

不对吧!内存地址线断的话,会报警的。问题就在这里,主板不报警!!你说的这个问题不管插不插内存都报警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