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050A2419601 不过隔离

楼主(2019-06-05):
  BQ24725  能用735代换吗  隔离管也换了

网友:
论坛查一下就知道了,可以对比芯片引脚定义啊

网友:
24780 24780s 88739 这些你不是gg. 24725都没有

网友:
不过隔离,查看控制G级的信号正常不,查看他的信号来源。

网友:
淘个拉倒,省得麻烦

网友:
不过隔离,查看控制G级的信号正常不,查看他的信号来源

网友:
keyi可以代用   G级电阻断线了导致不过

网友:
看下6脚ACDET分压2.7V左右有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