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60充电问题

楼主(2019-06-06):
插上适配器有时会掉电,有时正常,装电池充电时,也是这样,适配器和电池模式都可以开机,充电接口已换,故障依旧,测量电池的充电电感,有11.8的电压,但是充电电流很小,咋回事~~~

网友A:
充电芯片换一个试试。还有就是充电的场馆有没有坏?

网友:
看看保护隔离管好着没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充电芯片换一个试试。还有就是充电的场馆有没有坏?

不装电池,充电电感也有电压,和公共点一样的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