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50花屏

楼主(2019-06-06):
同事拿来的说花屏,主板都拆好了,说花屏,叫我直接加焊显卡。谁知加焊爆锡了,没办法只好重直一下了,这显卡里面好多黑胶,差点就报废了。重直后还是一样,进系统后会花屏,。  我把集显禁用就不会花了,但是用起来好卡,在鲁大师里跑显卡都没用,才600多分。请问是不是CPU的集显坏了?

网友:
换显存试一下

网友:
就是集显的问题,前两天才遇到这样一台。进系统屏闪,禁用集显好了

网友:
不是显卡问题,屏蔽显卡也会花

网友:
这种故障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把集显禁用掉?不是独显吗?

网友:
这种现象 排除屏 屏线看下轴那部分有没有问题,然后测下显卡pcie总线,都没问题的话就是CPU了

网友:
还是老思路呢,花屏,加焊有个屁用,虚焊年代早就过去了

网友:
6代蓝色班底的那款?如果是 排除下BIOS 排除下CPU核心IC   最后在考虑CPU

网友:
6代蓝色班底的那款吗?如果是 排除下BIOS 排除下CPU核心IC   最后在考虑CPU

网友:
不错不错,屏蔽集显解决问题,第一次遇到过,学习到了……。感谢各位,有时间多看看论坛。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高手

网友:
就是集显的问题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直觉,屏的问题

网友:
断开显卡供电看看

网友:
此机通病应该是屏坏了,跟坏屏线和显卡现像一样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显存有问题也会这样。

网友:
基本上是CPU问题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