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原 厂]
轮胎首发华硕DABKLIMBAB0 REV B 原厂bios

楼主(2019-06-06):
这种新机器必须要刷原厂bios,刷备份的只会开机慢
这个是18年的机器,桥是SR40B比较新,   bios 16M的

网友A:
抢个沙发,现在很多电脑不都是要原厂BIOS开机才快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抢个沙发,现在很多电脑不都是要原厂BIOS开机才快吗?

是的,如果要刷备份的 要改ME

网友:
bios是好的   亮机快   谢谢楼主

网友:
机器型号:ASUS  FX80G
机器板号:DABKLIMBAB0
故障现象:能触发,电流到1.5A左右,无跳变,
维修:此机几个月前进水维修过,说是换的桥,顾客还说是玩的时候,突然出现蓝屏的进度条,他就关机了,然后再开就打不开。怀疑是BIOS升级所致

随即下载了,写进去后自动重启了几次就点亮了,开机也挺快,有需要的可放心下载。

再说一遍:经测试好用,请核对板号和机器型号,放心下载!

网友(2020-08-28):
华硕FX80G
19.5V 7.7A 150W
板号 DABKLIMBAB0 REV B
无线网卡 9560NGW
25B127DSIG
经测能用

网友:
谁家有点位图和图纸啊?

网友:
刚接到一台开机电流到1.25不跳 貌似不过内存!先下载下来再说!

网友(2020-11-22):
感谢分享,资料OK,上电1.4,刷完故障依旧,拔掉COMS电池OK

网友(2021-07-19):
亲测亮机快

网友(2021-10-04):
已验证亮快

网友(2022-01-08):
谢谢  大师的升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