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键盘部分键一按就掉电关机维修案例(HP 6531S)

楼主(2019-06-06):
论坛没有关于键盘反面的故障,老机器也发一个,抛砖引玉。
今收到客户坏机故障现象:开机正常进系统一切OK ,但是只要看Q U I O P 向上键和 向左键就会突然关机。重启动又能进系统。
判断,键盘,或 EC问题,换后故障依旧 ,想换二手板,要找宝宝。算了看看电路图,电路图很简单,一一测试所有来回线路皆通不断路
测试所有电阻及上下阻值完全正常(1183,1184,1185 1186,1188 1182,1189) 不短路。插上电源,发现其中R1184上段3v,下端接EC 和键盘座子29脚 只有0.2V 换电阻故障依旧再次测阻值完全正常 。完全无解,,,电被谁偷走了?电路很简单 , 难道是板层拉低 ? 翘起键盘座子的29脚并将与EC相连的脚也翘起来 。直接飞线,再将R1184的下端翘起,三者相互直连,避开板层,上电测试29脚电压为3V ,开机测试完全OK。、

问题虽小,但很具有代表性 ,能不能上精华?

网友:
修的不错  老本了 思路挺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