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6-71-p65p0 掉电

楼主(2019-06-06):
机器正常点亮,一会就风扇狂转,关机,可以再次开机,进不进系统都会狂转关机,网上有人说19V转换那里出问题,我一直找不到在哪里

补充内容 (2019-6-8 10:42):
已经修好了,独显开启信号NV_NVVDD_EN没有电压

补充内容 (2019-6-8 10:44):
追查信号来源,U39第二脚NV_1V8RUN_EN没有电压,继续往前查,电阻R509无穷大

网友:
没有人回复吗

网友:
蓝天的机器,还是不要乱动,看你也只是外行

网友:
bios问题也会有这种情况的吧

网友:
温控Q5换过,BIOS刷过

网友A:
独显,独显,独显,重要的事情说三遍

网友:
虽然自己进入修手机行业,但很喜欢修电脑这行

网友B:
刷BIOS试试,刷之前备份下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BIOS试试,刷之前备份下啊。

biOS已经刷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独显,独显,独显,重要的事情说三遍

独显没有电压

网友C:
大小写三个灯是不是会闪,会的话就是显卡方面的问题

网友A:
那问题不就来了      显卡短路了吧       应该是显卡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大小写三个灯是不是会闪,会的话就是显卡方面的问题

三个灯没闪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问题不就来了      显卡短路了吧       应该是显卡挂了

测了显卡没有短路

网友:
风扇狂转掉电,要么温控电路要么BIOS

网友:
显卡供电没有,供电不短路查芯片条件呀!

网友:
你看看显卡供电有吗?,这个蓝天的主板

网友:
修好了,是独显芯片开启信号没有过来

网友:
神舟机子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