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 LTM200KT10 面板 程序

楼主(2019-06-06):
求 LTM200KT10 面板 程序
板号:LTM200KT10S2LV0.4_HF
AVDD 10.45V 量正常?  出现三基色在跑。

网友:
那要看你用什么板子来点这屏

网友A:
把机子型号或板子型号发上来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机子型号或板子型号发上来啊。

这只有面板,板号在照片裹。

网友:
不要动不动刷码片,仔细查一下驱动板。
或用通用板测试一下。

网友:
可能是你的驱动板程序不匹配导致的

网友(2019-12-31):
我有个一体机换了主板就跑三基色,屏单独试了是好的,主板用别的屏也是好的,同求一个码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