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高清大图]
LA-D822P DELL VOSTRO 14-5468阻值电压图

楼主(2019-06-06):
(图片)

网友:
谢谢,这个主板南桥爱坏,。遇到不显示不触发的都刷bios好了就好了,不好就换主板了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这种机器越来越不好搞了

网友:
还好今天有一个刷BⅰOS好啦

网友A:
莹莹电脑里的高清图不少了吧,我没有存图习惯,所以电脑里的一点高清图都网友的。电脑上线加分,现在我一般早上看看新贴,老贴基本不去看了。

网友:
看了下,这机器也有图纸的。谁没有需要的也可说下。
来张时序,哈哈!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莹莹电脑里的高清图不少了吧,我没有存图习惯,所以电脑里的一点高清图都网友的。电脑上线加分,现在我一般 ...

哈哈,我是预防以后遇到没参考才做的,这个机器没点位。只能这样大体参考了。。。

网友(2019-08-29):
放电后确实用电流表开不开机,装上电池就可以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