X550EP 2.0 屏蔽板载内存

楼主(2019-06-06):
板号: X550EP 2.0 AMD板载cpu 独显
故障:触发到0.6有一次小跳变,不亮机,刷过bios一样
维修:屏蔽板载内存,先说方法,不动主板任何电阻,装上内存,开机等60秒就会显示,关机后在开机 秒开
也可以改电阻参考图片

网友:
接外置内存  等60可以 直接走外置了?  不用改BIOS ?

网友:
根据什么原理屏蔽的?

网友:
这个好像3组电阻改高低电压实现板载内存屏蔽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A:
是直接装内存 等六十秒 就好了 自动屏蔽了 什么都不用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直接装内存 等六十秒 就好了 自动屏蔽了 什么都不用改

BIOS下屏蔽的,最近有个人发出来教程了

网友:
没有,我用的原bios

网友:
这个厉害,记下,有用。

网友:
虽然自己进入修手机行业,但很喜欢修电脑这行

网友:
什么都不用改,就等60秒就可以了,,这个以后要试试

网友:
感谢分享这么好的维修经验

网友:
怎么判断板载内存坏了。

网友:
怎么判断板载内存坏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对于没改过电阻的板子,难道要慢慢去尝试不同的组合吗

网友:
第一个方法就是等几十秒,就能用了?不改电阻会自动屏蔽?

网友:
不用改bios,也不用改电路,开机要等一分钟就自己读外加内存了?

网友:
楼主经验丰富,技术非常扎实,学习了,,,,,,,,,,,,

网友:
收藏一下 谢谢老板分享

网友(2019-08-02):
请问楼主 独显 集显 的屏蔽方式一样的吗

网友:
你的意思是说 装上个内存 就等于屏蔽了板载内存吗

网友:
接外置内存 等60可以 直接走外置了? 不用改电阻,不用改BIOS ?

网友(2019-09-05):
这样改动有技术含量!不错

网友(2021-09-23):
最全面的方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