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y13a不开机 拔掉bios电池过一下插上适配器自动上电可以开机,按开关没反应

楼主(2019-06-06):
海尔y13a不开机按开关没反应。  拔掉bios电池过一下(20秒左右),插上适配器自动上电可以开机(亮机),按开关没反应不行关机。无图纸ec IT8528E EXA更换过故障一样 (跟换过8528  也跟换过8518)开关脚到ec没断线有跳变 ,ec去桥没跳变 ec各个主要条件正常acin   rst  供电  lid  晶振等都正常  bios都刷过了(两个都刷过)   老铁们给出个招还有什么没注意到的

桥是cpu集成 很贵怀疑它坏了

网友:
怎么没人帮忙一下啊  同志们

网友A:
检查开机键与EC之间是否有断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检查开机键与EC之间是否有断线

谢谢兄弟的回复   没断

网友:
检查开机键与ECbios之间是否有断线

网友:
那EC和BIOS如果都排除了的话,那就剩桥了!查一下rtc正不正常吧

网友:
BIOS最好再刷下,换个源试下,然后就是桥的RTC RST的,不过估计是桥挂的多,U贵这是没办法的,看客户了,钱是客户出

网友:
开机键有电压吗?如果没拆掉开机键试试,之前遇到过开机键进水腐蚀拉低电压

网友:
rtc电路正常吗?还有就是ec到桥的高低高正常吗?

网友:
多换几个BIOS

网友:
这个CPU坏得太多了,都不想修了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