许久没有发过贴,发一下LA-9981P维修,共同进步,共同学习

楼主(2019-06-06):
同事说这板子5V短路了,修不出,拿过来,放了两天快忘了,昨天拿起来修,发现也不是很好修
没上电,5V电感阻值70几,不正常去了几个地方

这个没装

电阻电容一个个拆,发现慢了。直接烧机,1V电流0.2无反应慢慢加,加到5V电流到1.2但是主板还是没有明显发烫,就62881有点微烫
摘了测阻值3百左右,正常。找个上去,自动触发电流0.1多,无3 5V,就在这时被公共点电压迷惑了
17V多。感觉是公共点出的问题,有人说正常是13V多,于是一路断开B+结果还是没结果。
于是在有篇文章中看有回复说,这种板修的多了去了,先修线性3 5V,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,7脚1.55V
不正常,芯片发烫。有的是EC引起的,直接摘EC,还是一样,摘滤波电容没效果,换芯片,电压回来,上回EC
线性3V正常,待机0.02 ,3 5V出来了。测公共点还是17V多,上了下点能显示,又测了公共点,回到13V多,机子修复

网友:
虽然自己进入修手机行业,但很喜欢修电脑这行,赞

网友A:
其实没看懂是咋修好的

网友B:
线性是必查项目

网友:
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!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................

网友C:
我一般遇到不出待机电压的我都会直接去查线性电源,然后量阻值

网友:
换待机芯片好的,不错

网友:
拆的那个芯片,是EC吗,感觉表达不清楚,

网友:
没怎么看懂……

网友D:
两个故障62881烧,51225烧,公共点电压17V多是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线性是必查项目

是的。,但是就是给17V的公共点误导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实没看懂是咋修好的

两个故障62881烧,51225烧,公共点电压17V多是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一般遇到不出待机电压的我都会直接去查线性电源,然后量阻值

呗17V的公共点电压误导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两个故障62881烧,51225烧,公共点电压17V多是正常

兄弟偷偷告诉你,51225(芯片丝印1225C)容易坏,直接换,不用先动E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