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彩虹GTX770显存没供电问题

楼主(2019-06-06):
核心供电正常,PG信号过来了已经,显存EN开启正常,VID好像也是正常,就是上管G极需要的控制电压出不来,这也导致了下管没电,这个上管电压是UP1641p第二脚给的,测了一下其他供电,原来第21脚PVCC主供电12v没有。。。跑线没发现是从哪里通过来的,又没有图纸,点位也木有,不知道应该通到哪个电阻上,就算猜测是开路了也不知道是哪一个电阻,各路神仙帮忙啊,小弟先谢过了。

网友A:
这主公问题估计也没人能有好的建议给你,只能自己跑线, 要

网友B:
12V没有这还不好修吗。  中间肯定有一个十欧几下的小电阻呀,这不是送钱的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主公问题估计也没人能有好的建议给你,只能自己跑线, 要

看来确实只能跑线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2V没有这还不好修吗。  中间肯定有一个十欧几下的小电阻呀,这不是送钱的嘛

我也是这样想的,跑线没找到,可能有断线的地方没发现。。。

网友:
通过其他12v飞线过来已经搞定了,完美运行。

网友(2019-07-23):
这个显卡容易烧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