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14-7447不跑码,上电到0.8

楼主(2019-06-06):
同行发来戴尔7447不跑码 版号am7.拆开之后图1这鸟样,南桥换过cpu撸过,bios刷过,裸板上电0.8不走码,示波器抓lpc有下拉波,持续状态异常,经查lpc总线异常断线导致飞线亮机,专业的事情专业的来干[奸笑][奸笑][奸笑]

网友:
上次修一台广达代工雷神的NL8板号的机器也是不跑LPC完全没动作,除了独显电压不出来外其它电压都正常,南桥死活不出GFXON,原机就只是无线网卡座子里进很多可乐,时间应该蛮久了无线网卡的脚都锈蚀到一起去了,我估计是因为LPC总线长时间跟其它电压串一起把EC或者南桥烧坏了,桥换过,但是这个NL8 版本是rev d的EC有工厂级程序,换别的上去都不触发,淘宝上也买不到同版本的EC,花了好多时间在上面很想搞好它,就是买不到EC

网友:
不错很实用 秒杀 收钱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