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75M-A上电秒掉电,换场管和IC还是烧管,陷入迷茫中,求大神指教

楼主(2019-06-07):
主板按开机键,诊断卡亮一下又灭了,估计是保护了,于是检查后发现CPU供电的上管击穿了,本以为找了同型号的换上就OK,结果一上电还是击穿了,然后心想应该是电源IC有问题导致的,遂更换电源IC,在另一块板拆了一个好的过来,结果一上电故障还是一样,又击穿了场管,奇怪的是怎么会地场管击穿呢,查了下场管的资料A09N03N是一个30V6A的场管,电脑电源最高才12V,不知道是怎么击穿的,电源是保证没问题的。好受挫折啊,不知道该怎么修了,没那么多场管换了,都是从另外一块没复位信号的板上拆过来先试的,现在搞到两块板都有可能修不好了,一开始心想没供电好修点,结果不如人意,唉。。。,手上没图纸,不知如果入手了,请大神指点迷津

网友A:
这种情况很常见,主要是你们不认真去测量造成的,特别是场管G极,还有下管也要换,还有看有没有独立的驱动芯片,换了驱动芯片还要检测好驱动芯片的供电及周边元件

网友:
上下管一起换试试

网友B:
你要整套换掉的,这样是不行的,有个副控芯片,还有个主控芯片,如果上过cpu那cpu基本也是挂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情况很常见,主要是你们不认真去测量造成的,特别是场管G极,还有下管也要换,还有看有没有独立的驱动 ...

一开始是上下管都击穿,均已经换掉。第2次一上电就只烧坏上管,突然想了认真看了一下,那两个管的驱动是另外一个小芯片控制的,手上没图纸,在论坛只找到了点位图,只能慢慢看跟下线路看哪里有问题了,谢谢您的指导。

网友C:
上管下面有个小的8脚驱动芯片,看不清,好像是oi3,查不到资料

网友:
我也有这板,也是CPU这一相上下管故障(上管D电压12V,上下管G、输出端为0,但G对地、输出对地无短路,怀疑那个8脚小驱动)+内存电源管理IC APM8720B坏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你要整套换掉的,这样是不行的,有个副控芯片,还有个主控芯片,如果上过cpu那cpu基本也是挂了的

没有上真CPU,带假负载测的,您说的要整套换掉是指主副芯片一起换掉是吗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上管下面有个小的8脚驱动芯片,看不清,好像是oi3,查不到资料

查点位图知道这个IC的型号是RT9611AGQWA,如下图,手上没有原理图,根据点位图画了一下跟这个IC相连周边的元件,供有需要的朋友参考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查点位图知道这个IC的型号是RT9611AGQWA,如下图,手上没有原理图,根据点位图画了一下跟这个IC相连周边 ...

谢谢老兄的资料!

网友:
不装管子。开机过没?能点亮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没有上真CPU,带假负载测的,您说的要整套换掉是指主副芯片一起换掉是吗?

对的,主副的都要换掉的,要不还是会短路的呢

网友:
主的不用换吧?感觉只是这一相供电出现问题,其它相供电是正常的,副出现问题可能性更大

网友:
这个是什么管?集显供电吗?如果不是集显供电,我一般都直接拆掉不装了。少一组也能用。不过大功率的CPU不行,易发热

网友:
击穿多数有短路呀  你拆掉打一哈阻值呀

网友:
拆掉打阻值,没短的话上下一起换,然后把电源驱动芯片也换了。

网友:
补充:换完测下上管S极差不多0.7~1.3V内在上CPU,免着把CPU烧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