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修苹果7音频通病遇到的奇葩问题 伙计们进来看看

楼主(2019-06-07):
前几天接了台苹果7 音频通病 把大音频取下 飞好线 装上 试机 录音 免提都能用了  然后给顾客拿走 结果过了两天 顾客拿过来说外放成听筒了 把手机横过了才正常 结果我试了一下确实是这样 竖屏状态 是 听筒播放 把屏幕横过来 它会自动切换为外放状态 又换了个大音频 依旧如此伙计们 你们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这哪儿的问题呀

网友:
很奇葩啊,没见过这个问题啊。哈哈。。。

网友:
系统先排除一下?

网友:
是不是有锡没有搞干净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吗?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没有

网友:
软件问题吧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吗?这种情况先排除一下系统还是。

网友:
刷一下机先 试一下

网友:
恢复出厂试下...

网友:
再换个试一试

网友:
重力感应换了

网友:
怎么感觉和重力有关ne

网友(2019-07-08):
大音频还是有线处于似断非断的状态,接地脚之类的脚位。重新拆下音频IC用刀片拨动看下图片标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