山寨笔记本无法使用USB 谁会修改BIOS 就系统USB全部不能用

楼主(2019-06-07):
山寨笔记本 USB不能用 开机图片 bios被我修改USB选项关闭了,进系统不能用USB导致键盘鼠标不能用,谁帮我修改回来谢谢

网友:
表述不清楚啊,说的什么?要调BIOS搞出问题来让客户换板?打算忽悠客户吗?

网友A:
把大电池, 小电池,全拆了, 就恢复了

网友B:
老哥,明显是系统问题嘛,凌动 ATOM 3000 系列的 USB 不能用,系统容易出问题,装个系统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老哥,明显是系统问题嘛,凌动 ATOM 3000 系列的 USB 不能用,系统容易出问题,装个系统

现在USB不能用 键盘鼠标不能用 完全不能操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大电池, 小电池,全拆了, 就恢复了

山寨笔记本根本没有内置电池 无法清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大电池, 小电池,全拆了, 就恢复了

你这做法还不行,要放完电在装回才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