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465不认硬盘

楼主(2019-06-07):
苹果A1465不认硬盘,开机进U盘认看不到硬盘,,硬盘换过了,还是不行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告诉一声谢谢。

网友:
看你机器蛮多的,建议找家技术好的店合作一下,总比你在这里守株待兔强!

网友:
可以发我帮你看看

网友:
查接口的供电和检测信号

网友:
找图纸查查条件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查供电 还有数据线

网友:
   查下硬盘接口电压正常嘛 ????

网友:
苹果不好修  学习中

网友:
这个一般刷个bios就好了

网友:
是不是你PE集成的驱动没有呀,最好先换几款PE试试先。

网友:
能不能详细一些

网友:
看一下CPU啦,加热一下看一下呀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查查供电总线什么的。

网友:
查下3.42V正常不,还有就是ssd的供电是否正常
这两块造成的不认硬盘我都修到过

网友:
有没有换个硬盘试过 换了不行就麻烦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