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未解决]
IH61MA 1.0 关不了机

楼主(2019-06-07):
今天修个IH61MA 1.0,原先故障是没有声音,换掉声卡芯片后正常,可发现关机关不掉(风扇一直转),没换声卡前正常(除没声音)换后就是关机不能关,强制关机也不能关掉(没反应)。跑码开机运行正常。IO我也换了几个,每个IO换上去就是没CPU供电,换上自带的IO就有CPU供电,开机跑码,强制关机(无反应)关机风扇一直转(再次开机跑码)。有点重复语音了,不知道论坛里有没有遇到过,或者怀疑是那里故障。

网友:
按重启键试试

网友A:
这问题在技嘉主板上是通病,USBOC#电压不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问题在技嘉主板上是通病,USBOC#电压不对。

pe我是能进去的(亮机是正常使用和平时用一样),就是关机显示器是黑了,就是风扇一直转(系统关机也是一样)。再次点触发开机,正常跑码亮机。

网友B:
你这问题是关机关不断!刷个BIOS试试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问题是关机关不断!刷个BIOS试试吧

能做的我都做了

网友C:
重点检测声卡附近 可能有元器件连在一起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重点检测声卡附近 可能有元器件连在一起了

板子拿走了,人家接受关机挂不掉的状态

网友D(2019-08-08):
今天我也遇到一个 看3楼说的   去掉USB后的8脚芯片 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今天我也遇到一个 看3楼说的   去掉USB后的8脚芯片 OK

我记住了,下次遇到这种情况,我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