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小新潮7000 13 320S 13IKB 不认M.2 PCIE SSD硬盘

楼主(2019-06-07):
机子摔过,换完屏幕,壳子之后发现只能偶尔认盘,进系统之后其他正常。打硬盘接口图 PCIE 总线阻值电压都没发现异常,唯独硬盘检测脚无穷大。
对比其他联想新机图纸 ,这个脚都是用起来的。
各位同学谁有相同机子帮我打下这个脚有没有用上。
下面是典型图纸 镊子指的就是那个脚,风扇下面的是PCIE 排容

网友A:
确实用到  此脚拉地是SATA模式 ,留空是PCIE模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确实用到  此脚拉地是SATA模式 ,留空是PCIE模式。

正解!

网友:
图纸上解释的太清楚了,总结:我们在看好多电路图上能发现有注解,那个其实也要注意的,它就象人走到三叉路口,他给你指明了方向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确实用到  此脚拉地是SATA模式 ,留空是PCIE模式。

非常感谢  ,我再请教下 , 那线路都没有断的    复位   时钟也都有    总线也没有断    还会是哪里的问题呢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非常感谢  ,我再请教下 , 那线路都没有断的    复位   时钟也都有    总线也没有断    还会是哪里的问 ...

你确定M2硬盘没有问题??? 这里有张图更清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确定M2硬盘没有问题??? 这里有张图更清楚

谢谢  请问蓝图里是PCH 配置脚位后的功能?

网友C:
这机器懒得修,全是不认盘的毛病,板子太烂了,修好还是返修,好几个了

网友D:
在修小新,我这个是不出CPU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在修小新,我这个是不出CPU供电

可以互相帮助下吗

网友E:
这是要改成SATA模式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是要改成SATA模式了吗

这机子纯PCIE硬盘 改不了   改的话   桥和程序需要支持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机器懒得修,全是不认盘的毛病,板子太烂了,修好还是返修,好几个了

你也碰到了  ?  也是摔的吗  ?  也是经常不认盘吗

网友B:
现在测的情况是硬盘发出的2组4根有明显的波形
就是不是耦合电容的4组中只有两组有明显动作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测的情况是硬盘发出的2组4根有明显的波形
就是不是耦合电容的4组中只有两组有明显动作

摔过的机器,PCH或者CPU一般都会有掉点断线的情况,建议看一下PCH芯片PCB板有没有掉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