哪位同行有la-c493p的板子

楼主(2019-06-07):
帮我看看这个是什么芯片  被上家拆掉了

pu1001

网友:
没图纸吗?,上淘宝上找找

网友:
某宝找下图纸吧      这个机器碰不到啊

网友:
是不是原厂就是空的?

网友:
这个芯片在板子上应该不止一个。。应该多一个的吧,,在找找看

网友:
看电感应该是有个芯片的吧

网友:
这个图不好找,发下机器的完整型号,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。

网友:
某宝找下图纸吧      这个机器碰不到

网友:
是个线性电压1.0v的供电芯片,型号是AEAF 17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