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谁给苹果 A1466换过屏?请教。。希望老手进。。

楼主(2019-06-07):
今天第一次给A1466换屏。拆的时候,刀片不小心刮到了背光板,上面有几条划痕,如果直接换屏上去,会不会影响效果?

网友A:
屏幕放上去看看明显不,很明显的话就把第一层拿掉

网友:
会有影响的

网友:
肯定有影响的,买个旧壳吧

网友:
有影响 看客户的接受程度   追求完美的人 最好给处理好

网友:
可以把屏放上去开机看看效果啊,先不要上胶嘛。试了没问题的话再上双面胶粘好

网友:
有影响的而且显示效果很差的

网友:
有影响,看客户挑不挑剔和背光板的划伤情况,不挑剔的话,不影响使用

网友:
应该不会装上试试效果就知道了。

网友B:
这种A1466的屏幕很便宜的,400左右,感觉都没必要自己换了,找别人就好

网友:
就看客户事情多不多了

网友:
没换过屏,都是上半身一起换,换屏风险太高

网友:
肯定是会影响效果的,主要还是看客户能不能接受

网友:
这个屏幕现在好像很便宜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会的,背光上会有印子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屏幕放上去看看明显不,很明显的话就把第一层拿掉

一共五层,拿掉第一层,会不会影响效果?

网友:
有  背光全套才60  建议直接更换

网友:
找个坏屏 把烧坏偏光给换了就OK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共五层,拿掉第一层,会不会影响效果?

只要下面几层背光没有问题的话,屏幕显示就没有影响

网友:
这个屏幕很好换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种A1466的屏幕很便宜的,400左右,感觉都没必要自己换了,找别人就好

我见换这个屏还是挺简单的,还是想自己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这种A1466的屏幕很便宜的,400左右,感觉都没必要自己换了,找别人就好

你是认真的吗?A1466屏幕400多?开玩笑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是认真的吗?A1466屏幕400多?开玩笑呢

上个月我跟你一个想法,直到上个月我老板网上换了一个屏,加100手工费才400多,所以我才说400多,这都是有事实依据的,不认识不会轻易开玩笑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是认真的吗?A1466屏幕400多?开玩笑呢

是的,400多

网友:
会有影响会,白色界面下,会有明显的亮斑,或者你碰裂的地方也会发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