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系统故障]
win10企业版怎么激活

楼主(2019-06-07):
win10企业版的 用暴风和小马都无法激活 请教一下 用什么方式能激活企业版

网友:
百度有完美教程

网友:
百度有教程

网友:
我有企业版激活工具,想要联系我

网友A:
用KMS,但要注意杀毒软件

网友:
淘宝有卖的激活码

网友:
直接用KMS激活就行了 我一直在用这个工具很少遇到激活不了的

网友:
kmspojie一切新系统

网友:
百度大把。。数字激活一下

网友:
百度大把 直接用KMS激活

网友:
百度找个激活码,各种下win10镜像的都有提供激活码,可以找找

网友:
WIN10是不好激活   我百度了不少也不好激活  一般用能激活的系统重装下

网友:
看你的分区,efi的分区小马激活不了,得用ksm

网友B:
用AAct  v1.7  portable激活

网友:
KMS一直使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KMS,但要注意杀毒软件

我用过kms  不行啊

网友:
一般kms都能激活,不行换个key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用AAct  v1.7  portable激活

very good 试了好多工具 就这个行

网友:
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202476-1-1.html

看这里,系统自带激活!

网友:
推荐用kms,很好用,激活win10不在话下。

网友:
来自: 中国 来自 中国
相关名词解释:
N版:欧盟版,无MediaPlayer
S版:长期服务支持分支LTSB,无Edge浏览器
G版:政府版
GVLK:批量授权许可密钥,用于KMS激活
OEM:NONSLP 非系统锁定预装密钥,跟零售版激活机制一样,联网激活
MAK:大客户版本批量激活密钥,永久激活,有次数限制
一、Win10企业版安装密钥:
Enterprise OEM:NONSLP:XGVPP-NMH47-7TTHJ-W3FW7-8HV2C
企业版(欧盟版,无mediaplayer)Volume:GVLK
EnterpriseN:WGGHN-J84D6-QYCPR-T7PJ7-X766F
企业版(长期服务支持分支2015,无edge浏览器)
EnterpriseS OEM:NONSLP:FWN7H-PF93Q-4GGP8-M8RF3-MDWWW
企业版(欧盟版,无mediaplayer,无edge浏览器)Volume:GVLK
EnterpriseSN:X4R4B-NV6WD-PKTVK-F98BH-4C2J8
二、Windows 10企业版永久激活密钥批量授权版Volume:MAK
Windows 10 Enterprise MAK激活密钥
[Key]:W77WN-TP36G-VBJFX-C77HK-2YT44
[Key]:8QPWX-N9JB8-74W2J-4W2R4-FC2JR
[Key]:9DKNB-8HTHW-V7TBP-77K4V-G6PJR
[Key]:9XN4J-QPX7Q-BYHHV-WWH96-9KXR4
[Key]:BVNMV-QQXW7-K2J8P-TP8HK-66PJR
[Key]:CN6B3-77CYC-X8M77-XCP4G-3V644
Windows 10 EnterpriseS 2016 MAK激活密钥(LTSB ):
[Key]:PGDVN-GKX6K-MGJDR-CRVDV-HXPJQ
[Key]:G36GR-R6N89-WCVTR-T8YKH-GCRCD
Windows 10 EnterpriseSN 2016 MAK激活密钥(LTSB N):
[Key]:96R6X-N2B92-M4WRQ-HP4KG-3V72F
[Key]:QCDT7-JNX2M-8FBPB-J4VYW-7FT44
Win10企业版永久序列号激活步骤:开始—设置—更新和安全—激活—更改产品密钥—输入产品密钥—激活。
win10企业版激活密钥2018 win10企业版永久激活码 windows10企业版产品密钥序列号
三、Wins10企业版VOL版KMS客户端安装密钥GVLK:
Windows 10 企业版:NPPR9-FWDCX-D2C8J-H872K-2YT43
Windows 10 企业版 N:DPH2V-TTNVB-4X9Q3-TJR4H-KHJW4
Windows 10 企业版 G:YYVX9-NTFWV-6MDM3-9PT4T-4M68B
Windows 10 企业版 G N:44RPN-FTY23-9VTTB-MP9BX-T84FV
Windows10 企业版长期服务支持分支版本:
Windows 10 LTSC 2019
Windows 10 企业版 LTSC 2019:M7XTQ-FN8P6-TTKYV-9D4CC-J462D
Windows 10 企业版 N LTSC 2019:2NFX-8DJQP-P6BBQ-THF9C-7CG2H
Windows 10 LTSB 2016
Windows 10 企业版 LTSB 2016:DCPHK-NFMTC-H88MJ-PFHPY-QJ4BJ
Windows 10 企业版 N LTSB 2016:FFDN-GRT3P-VKWWX-X7T3R-8B639
Windows 10 LTSB 2015
Windows 10 企业版 2015 长期服务:WNMTR-4C88C-JK8YV-HQ7T2-76DF9
Windows 10 企业版 2015 长期服务 N:2F77B-TNFGY-69QQF-B8YKP-D69TJ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