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M40-70笔记本客户自己拆机导致关机变重启

楼主(2019-06-07):
一台联想的M40-70 板号是LA-321P。客户自己拆机除尘,拿到我这里来之后是不开机,按开关无反应,待机0.01A 3V 5V待机正常。拿过来之后观察没有发现元器件损坏,接着把BIOS电池放电,测试能正常开机。但悲催的是现在用“适配器”状态下:开机之后再点关机无法正常关机,像是重启命令一样。不管是在系统下还是在BIOS状态下手动按开机键都是一样。接着找了个BIOS刷了下还是一样的故障。接着查开机路,也就一个双二极管,一个上拉电阻都测试没有问题。。。在用电池的情况下关机是不再重新启动的。再有故障现象就是不能睡眠,不管是电池或电源的情况下点睡眠就相当于直接掉电。感觉像是南桥问题,毕竟是客户清尘导致的。但这机器CPU集成南桥。到这里就没有什么方向再查问题了。。。请问下有没有碰到类似情况的?

网友:
这种问题,还是咨询下客户具体弄了哪些地方 ,也是比较蛋疼的故障

网友:
反复电池放电看看,还有EC芯片也会出现这种故障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