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 7P进水二修不触摸

楼主(2019-06-07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iPhone 7P进水二修不触摸

【机型】iPhone 7P
【故障】不触摸
【维修过程】拆机的一瞬间心情就不好了,进水还被修过。

换屏测试故障依旧,还是主板的问题,取下主板看了下被动过很多地方,大修过的板子。

电容基本上一碰就掉,这种机器就算修好了也用不住。
检查触摸显示内联座发现13脚SPI_AP_TO_TOUCH_SCLK_CONN时有时无。

经检查通过一颗0K电阻短线,直接短接即可。

开机测试正常,维修结束。
欢迎大家一起交流,要进群的加我好友拉。 群里不允许发维修以外的广告。

网友:
这二维码是真的吗?

网友A:
这种看起来很难,其实很好修,量个阻值就行,但是就是修好也是不稳定,还会有别的问题,到时候说是你修坏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看起来很难,其实很好修,量个阻值就行,但是就是修好也是不稳定,还会有别的问题,到时候说是你修坏的

没保修

网友:
进水机有点不好修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